电调不能给接收机供电,非要再加接收电才肯工作!

楼主(2005-12-05):
我的一只二手三和电调不能给接收机供电,非要再加接收电才肯工作这样一来用在船上还得再添组接收电,太重了。检查过电调开关了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那位兄弟知道还请赐教!
另外有个想法我把动力
电池
7。2V的引两跟线,窜个电阻连到接受机上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别用电阻,用个7805也比电阻强。那种小的想三极管一样的大小。
只是7.2v动力颠低了一点,9.6V就比较好。

网友B:
肯定是你的三和电调中给接收机供电的7805坏了,
但是很难买到和原来大小的7805。 楼主的想法和原来的设计是一样的。
你可以串一两吸二极管就够了。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比5V高一两V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