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问题了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5-12-06):
电瓶电压是多少才能启动90机JP120起动器}谢谢.........今早不关怎麽启动,启动头就是不转,我把起动器插再启动头上可是启动头就是不转

网友A:
90级是比较难启动!用高一点电压试试,例如: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级是比较难启动!用高一点电压试试,例如:18V

不是电呀也不是启动轴的毛病好象是发动机{OS--91带泵}我把发动机卸下来一看外克上全是碳{发动机刚买的就三个起落}在看看离合器也没问题,就是发动机扭力太大用手拧都把手拧红了才转动,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大家帮忙看看.......在着谢了

楼主:
问题一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发动机里面积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动机里面积油了?

好象是

网友:
发动机里面积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发动机过热烧坏了!

网友:
可能活塞环断了,卡在活塞和缸套间。

楼主:
发动机一切完好,问题以搞定谢谢各位 ,{发动机里面积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我再抽余油时摇错了方向 使油反方向住入发动机所造成的}

网友:
以后还要注意OS91 PS飞过之后风门要关死,(即使你的油管掐死了,也会进油),不然会进油的!这样发动机就副油了!无论你用多大扭力的启动器都没用!

楼主:
原来是着样啊!那我反向把油住入发动机{着是第一次也就几秒种}会不会搞坏OS-91上的泵啊?

楼主:
那怎麽才能清除发动机里的余油那,用把发动机拆开吗?:)

网友:
拆开火花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