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买车到底需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05-12-06):
请问,买车到底需要看哪些参数? 买一个空车(不带遥控器),到底应该有哪些配置?

网友:
电车??油车???

网友:
一个最重要的参数就是   RMB XXXX 元

网友:
最重要的参数是你打算花多少钱!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谢谢各位,车买到了。田宫1:10平跑。784RMB。用4vf遥控,相当灵活。可是车的电池太滥了,镍镉的充电电池组,7.5V。每次充满之后都只能跑5分钟,太夸张了!!!买什么电池比较好呢?

网友:
你的电池的容量是多少!?建议你买3700到38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车买到了。田宫1:10平跑。784RMB。用4vf遥控,相当灵活。可是车的电池太滥了,镍镉的充电电池组,7.5V。每次充满之后都只能跑5分钟,太夸张了!!!买什么电池比较好呢?

兄弟,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