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SR-H也来了,大家看看,图多啊!!!!!

楼主(2005-12-06):
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做做停停),终于弄的差不多了,忍不住上来给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全桐木,全手工制作,轴系和舵系都是自己慢慢做的,四个浮筒是空心的,为了减轻重量。
看看再说。。。。。。。。。。

楼主:
继续

http://photo.5imx.com/up/0511/20051262137334.jpg[/img

楼主:
继续

后面做成可以调角度,灵活一些。

自己做的吸水舵,转孔跟打磨最花功夫了

后面接着是制作的过程的图片。

楼主:
船体的制作

采用桐木,两侧用了5毫米的,其他3毫米,4个浮筒是空心的。粘的时候挺麻烦的。

网友A:
做的不错!建议发动机周围一定要加强!

楼主:
轴系

图纸和开始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建议发动机周围一定要加强!

发动机我还没有固定,两侧我会用薄铝板加强的。

楼主:
水舵是这样来的

自己用手转打的孔,下次自己也不知能不能这么直了。。。。

好了,累了,有航行图再上给大家看看。是了,前面那两根黑色的是碳的,好不容易找到。

楼主:
补充一下

船总长96厘米(连舵),宽53厘米,空重750克,试过还能再放4000克的东西时水线离船面1厘米左右。
计划总重量控制在1500--2000之间。浆现在用40直径的,觉的有点小,慢慢弄个铝合金的。
大家有类似的交流一下,我第一次做。

网友B:
前浮筒的支架是炭纤维管??几多MM的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过你整的虾船好象有点变形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照相的角度问题还是真的变形了
呵呵????

网友:
发动机和谐振管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浮筒的支架是炭纤维管??几多MM的

是1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过你整的虾船好象有点变形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照相的角度问题还是真的变形了
呵呵????

是图片的问题,做的时候我做每一个部件都是要测量的,
左右、上下对称误差在0.5毫米左右。放在平面上是不会歪曲和晃动的。

网友:
不错。。。等你的航行照片。。。呵呵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有空也自己弄一条出来,学习中

网友D:
发动机装的太靠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装的太靠后啦

不会啊,原来轴比现在长5厘米,我试了水才弄短的,吃水线刚好,船头其实稍微抬点好,还有,由于前后都是浮桶,
浮力比较大,前一点和后一点不会差很多,装设备和油箱的时候还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E:
舵架的固定角铝太单薄了。

网友F:
做的 很好啊... 轴能帮我做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架的固定角铝太单薄了。

用的是3mm的铝片,要是强度不够,就在另一面加一片,那样就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 很好啊... 轴能帮我做个么

其实我这个轴很容易做的,你看看就知道,
铜管再套铜管,你要多大内径你就往上套,两边都可以那样弄,你自己喜欢就好了,效果还不错的
优点就是简单,谁都可以做,不用什么工具.

网友:
等待试船图片

网友G:
吸水舵的出水嘴哪里弄的?

网友H:
做得不错,纯手工大造,请问楼主,你的轴用的是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水舵的出水嘴哪里弄的?

我的是从别的地方拆下来的,铝片上的丝自己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不错,纯手工大造,请问楼主,你的轴用的是什么做的?

轴是用4mm的不锈钢做的,弄好了自己再热处理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的是3mm的铝片,要是强度不够,就在另一面加一片,那样就应该可以了吧/

老贾前辈指的是舵架的支架强度不够吧,就是那块角铝太薄了,

网友J:
Octura1 1455,1457 are the best with gear.(I try b4)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贾前辈指的是舵架的支架强度不够吧,就是那块角铝太薄了,

5.5mm厚的了,可能看上去觉得衔接那薄了,但是这样最简单了,先试试,感觉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Octura1 1455,1457 are the best with gear.(I try b4)

pls spk chinese!

网友:
等待实航视频.....最关心速度!!!

楼主:
那就要大家帮忙弄一个50的浆,40的的太小了,60的又太大

网友:
52的都可以~~

网友:
请问碳纤管哪里有卖呢??

楼主:
简单点,用钓鱼竿上的,韧性绝对够

网友(2006-03-13):
做得不错做得不错做得不错做得不错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