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做的滑翔机

楼主(2005-12-06):
翼展1.2米,机身长0.78米,重200克。

背面的照片

副翼的舵机:辉胜的,9克

机身的弹射钩

机身使用巴沙木和碳纤鱼竿,表面喷漆

这是机头

机头内部结构

再来一张,只安装一个舵机,控制V型尾翼的上下;接收机是蓝剑的微型接收机,电池是4X300mA的无绳电话的电池

机翼与机身的连接

电源开关

连设备总重200克左右

尾翼的照片,不太清楚,虽然是V型尾翼,但只用来控制飞机的俯仰,转向由副翼来控制,为的是减轻尾部的重量

手投试飞,感觉头部轻了一点儿,在尾部加了一点橡皮泥配重。
准备用橡筋儿弹射起飞。

网友A:
请问机翼是如何制作的?

请问机翼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机翼是如何制作的?

中间是泡沫,先削出翼型,再用砂纸打磨光,两边贴上巴沙木。为了给舵机串线,在泡沫中间嵌了一根碳纤的鱼竿,同时也加强机翼的强度。在机翼的中间与机身的固定部位加了两小块轻木加强。

网友:
支持手工制作的飞机

网友:
机翼蒙皮;

使用轻质热缩蒙皮。可以是机翼更加光滑,强度高点。还有不怕草啊什么的刮花。。。

网友B(2006-09-15):
用什么动力啊!请问

网友:
不错,支持! 飞了么? 应该不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动力啊!请问

无动力,橡筋弹射。

网友(2006-10-18):
大开眼界,做得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