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机机,需要电源总开关吗?

楼主(2005-12-07):
刚买450,不知是否需要电源开关,如要,该如何接线?请大家赐教.谢!

网友:
現代的無刷調速器已有安全保護功能,遙控器油門沒有在最低時也不會暴衝,有的調速器也有提供開關,如果沒有,想要自己裝一個,可以直接裝在電池端即可.

网友:
觉得没必要,电池和电调上安香蕉头就可以了.那个火花不大.

网友:
我装了一个,在450底部打个孔,装上电子市场买的大电流开关,觉得很好用,不用总是拔插.

网友A:
其实用拔插的方式要安全点,开关有时怕忘关。拔插要更直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拔插的方式要安全点,开关有时怕忘关。拔插要更直观点

用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接接收机一个空通道,做电源指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接接收机一个空通道,做电源指示!呵呵~~~

我就是这样做的,用闪烁二极管串一个电阻即可装饰同时也是电源指示.

网友:
没必要,减少机机的重量,有一克算一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