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5#飞起后,飞机左右晃动,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5-12-07):
w我的35#飞起后,飞机左右晃动,是什么回事?

网友:
主轴。横轴。。双桨。。。幅翼片。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楼上提出来都没问题,可能是降巨过大,马达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上提出来都没问题,可能是降巨过大,马达转速不够`!

降巨是什么?是飞机离地面的距离吗?我的飞机离地面30~40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桨距\?

网友C:
大桨的角度,一般悬停3-4度就可,再大会因阻力增大而导致转速下降,转速低会导致机体摇摆,转速高就会非常稳定,抗风性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的角度,一般悬停3-4度就可,再大会因阻力增大而导致转速下降,转速低会导致机体摇摆,转速高就会非常稳定,抗风性也强

谢谢你了 ,你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