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鸭号请进-请教22#尾传动问题

楼主(2005-12-07):
我的22#一直飞的不错,前几天在家里飞,因为地方小,撞墙了,然后就发生了问题:
机体刚刚离地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加大油门升高的时候机体就开始打转,而且大齿盘处发出“嘎、嘎”的声音。静态检查发现当主桨转速高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然后尾桨就丢转,造成尾桨转速不足,机体打转。但我看大齿盘和尾管的那个伞齿咬合的还可以,大齿盘也没有扫齿,就搞不懂了。
对轴传动的研究不深,也懒的琢磨了,只好请教“小鸭号”模友给指教指教,先致谢意。

网友A:
呵呵!我也遇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建议做如下检查:
1、检查一下传动轴(2mm炭纤维竿)和传动齿轮之间的接触是否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
2、检查桨毂部分是否和桨轴之间的接触出现问题,我的曾经将桨轴拆出后砸扁一点再装回去。
这两个地方受到撞击后最容易出现问题,还有你要检查一下整体传动阻力是不是比较大,如果阻力大的话可能变距滑环内的轴承出问题了,我的也遇到过。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性很大的问题:
轴传动的锥齿轮和大齿盘长时间工作后,由于压力不均,导致锥齿轮和尾管接合处那个位置的炭纤传动杆发生老化,出现细微断裂,在高速转动时,断裂变形加剧,导致锥齿轮和大齿盘打滑,如果你继续使用下去的话,锥齿轮或者大齿盘必然有一个要完蛋!
我曾经多次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ms700的大齿盘安装很讲究,要保证安装后不会把锥齿轮压迫得太紧!
后来我的ms700的传动轴干脆换成了钢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呵呵,感谢两位高手的指点。我有空仔细查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