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道和8通道的直升飞机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5-12-07):
六通道和8通道的直升飞机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功能跟易用性都有很大的区别。
8通道一般都有5点油门跟螺距曲线,而且多了很多混控功能。

网友B:
6通道8通道14通道是指遥控器,而不是指直升机。
直升机基本5通道就可以控制了,通道越多其功能越齐全价格当然也越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