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修复

楼主(2005-12-07):
小弟于上周日带上翼龙去爽飞,虽然外面风大,乱,但依然过足了瘾。
最后一个架次降落后,有几个小朋友去拿我的飞机,小弟一时开大油门,准备让机机拐个弯回到自已旁边,一不小心,拉了升舵,飞机飞起来啦,但前面有很多人,且有小孩子,不敢开油门,而转而调整方向舵让飞机转弯降落,无奈,在无动力,且无副翼的情况下,很难矫正,于是飞机摔了,锂电飞出,机头在中线处撞得裂开了,且垂尾关节处断裂,平尾严重弯曲。
现小弟想修复此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机头中线处裂开,有什么办法可把它补好?上胶,缠胶布,还是??
2. 垂尾关节处断裂,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接好?

谢谢!

网友:
机头可以从里面上热熔胶粘住。

垂尾关节是什么地方?

不管是垂尾还是平尾,用KT板做一个吧!在KT上面贴一层透明胶带,按照原来的尺寸且下来,强度重量都很好,一点不比原来的差。

楼主:
谢谢,但机头内部空间比较小呀,胶枪放不进去呢。另个那个垂尾只是关节断了,关节就是左右摆的活动连接位。我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把断的两截接起来,这样会好点吧

网友:
关节?您是说舵角吧?用电话卡做一个。

网友:
他说的是铰链。

用纤维胶带交叉粘,以前的帖子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