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机一定要注意舵角啊!

楼主(2005-12-07):
这几天风大,心血来潮把旧飞翼翅膀切短,做了一架60翼展的小飞翼,今天中午去飞,嗷嗷叫着往风里钻,速度快动作刁钻,过瘾啊!然后就在一次俯冲的时候没拉起来直接坠地,断桨、断垂尾、电机后盖脱落、副翼拉杆全脱落、电池飞出5米远。

分析事故原因,估计是俯冲拉起的时候IC卡自己做的舵角从副翼上面拉脱……

弟兄们,飞机舵角一定要安装牢固啊!以后一定用螺丝固定的成品舵角。

网友:
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不抢行,不超速

网友:
你的舵角是不是单面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风大,心血来潮把旧飞翼翅膀切短,做了一架60翼展的小飞翼,今天中午去飞,嗷嗷叫着往风里钻,速度快动作刁钻,过瘾啊!然后就在一次俯冲的时候没拉起来直接坠地,断桨、断垂尾、电机后盖脱落、副翼拉杆全脱 ...

没错,特别是重量重,速度快的飞机,舵角要很牢靠,我也因舵角脱落摔过飞机。现在每次按舵角都要先用汉高快干胶沾紧然后点上热熔胶。

网友:
KT板比较脆,IC卡舵角的接触面积要够啊!

网友:
可怜的飞机

楼主:
这架小飞翼,今天重新安好舵角,粘好垂翼,又是一架嗷嗷叫的好机机:)

网友:
对自己的飞机结构没信心,从来不玩俯冲拉起。。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也吃过大亏。

网友A:
kt板怎么用螺丝固定的成品舵角??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怎么用螺丝固定的成品舵角?? 晕~

KT机机的舵面都是KT板的吧?在两面贴一层透明胶带,用钢丝扎眼,那种有底座的成品舵角上下螺丝固定。

像这样的:

楼主:
或者这样的:

网友:
猫猫这个用在KT机上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