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雕刻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5-12-07):
不解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还没看到过有哪个拿大理石做模型的

网友:
问问刻石碑的!!嘿嘿!!

网友:
没有见过,我想应该是金钢刀具吧

网友:
你怎么雕刻?我见过旋转挫,还有金刚石的旋转挫,可以安在雕磨机上使用

网友A:
其实大理石硬度不算太高,用钢加水冷却应该可以(大理石沾了油渍很难弄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理石硬度不算太高,用钢加水冷却应该可以(大理石沾了油渍很难弄干净的)

反正我朋友的大理石厂他们切割大理石就是用的钢锯加水冷却的

网友:
大理石雕刻用小沙轮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