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E-SKY同轴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5-12-07):
我星期天在一德路买了台E-SKY同轴直升机,感觉还是挺好操纵的,有个问题就是它经常是会沿着转轴会向左转,即使将左操纵杆的微调调到左方极限位置还是要打着左舵才能稳定,请问各位怎么调整才可以不用打方向舵就可以使机子不旋转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调整“混控”电位器
调整电路板上的“混控”电位器。

楼主:
是不是就是4合1板上大的那个电位器呢?向两边都调过了,可是没什么变化。是我找错了?

网友B:
混控板封装上有个孔,对准孔的白色旋钮,用一字螺丝批调即可。(将微调回中)

楼主:
我调的就是那个呀,分别向两边调都变化,机头还是向左转,难道是电位器坏了?

楼主:
原来是与电压有很大关系的,电压足时机子向右旋,电压不足时机子就向左旋,只有用人手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