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管谐振,如何解决??

楼主(2005-12-07):
最近搞了根玻璃钢尾管,但是装上后发现机机在中油门时尾管发生谐振,小油门和大油门时没有,有谁知道如何在不增重的情况下解决???劳烦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要变化共震点。 有点难。变下尾管的长度试试看。

网友:
或者拆了重装一下

网友B:
在适当的地方打洞,试试

楼主:
重装好象效果不大,改变长度那得要换皮带,算了,还是换成不锈钢的吧!!!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TEST422遇到过去翻一下老贴!
是尾管钢度不够引起的!

楼主:
好像是这个问题,换了一根不锈钢尾管就好了!!!!

网友D:
是共振频率的问题吧`````````

网友E:
电机的位置,齿轮等一切高速旋转的东西进行严格的校正及配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如何进行校正和配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