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问题???

楼主(2005-12-07):
我的G2 XP下不认
遥控器
,其它正常。WIN98下白屏,DX9。0 ATI9550 软件没问题,何解。

网友A:
遥控器有没有设置成PPM制式?
这个论坛里面相关的帖子不少,仔细看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这个问题老掉牙了! 一定是没有好好学习论坛精神!
G2 在xp下至少要安装 592 以上的补丁,最好是安装 ADD ON5 的盘,这样可以把主程序升级到 717 版本!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