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问题

楼主(2005-12-07):
请教大家,尾马达用什么电机好一点(11.1V)
6200低温碳刷马达、4200碳刷马达、N30银刷马达,那个好?

网友:
N30银刷马达最好用,但寿命最短.我用的是从北京邮寄来的N30碳刷马达,120元22只,好用!!!

网友:
我曾经用过4200 6200,N30没有用过,但是用过类似N30的马达,我觉得4200是性价比很高的马达,寿命最长,对于雷鸟嘉宝一类的小电直,可以直接更换上去,稍微调整陀螺仪中立点即可。
6200温度确实低,寿命也不错,但是安装了以后由于扭矩等原因,会造成机体打转,调整陀螺仪也不行,只能改变尾桨变速比。因此不易调整。
N30的优点就是便宜,寿命确实短。

网友:
我的经验

原配的尾马达平均飞行时间:1.5小时。价格15元
小刀那里买的平均飞行时间:3-4小时。价格5元
网上买的碳刷平均飞行时间:8-9小时。价格5.5元

当然,散热一定要好!

网友:
买过拆机碳刷马达的现在找不到了

我在这里买过拆机碳刷马达的,现在找不到了。
5.5元一个做小电直的尾马达用的

网友A:
帮助吹一下!

■■廉价碳刷N30电直尾电机开始出货啦!■■

不熟悉的朋友可参考前几天发的征求价钱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E%B2%B5%E7%BB%FA

经过一个多星期来的初步测试,得到其基本参数如下:

11.1V锂电,中上等功率(加到尾电机上的负载电压约为7V左右),空转电流约120MA;
驱动尾桨,中大功率负载电流约为1.2A~1.4A之间。

我的先豪电直,用这个尾电机加散热片,11.1V锂电,飞行几分钟的一个起落后,主电机烫手,而此尾电机微温。经过近10天的飞行测试(11.1V锂电,每天一次间歇累计飞行约15分钟),尾电机未见性能下降,拆开尾盖检查碳刷,发现碳刷刚刚磨成一个轻微的凹槽,恰好和换向器形成较密和的接触。估计再飞行10块电池问题不大,使用得当的话,寿命应该会更长。经测试,8.4V氢电驱动这个尾电机也没问题(7.4V锂电应该和这个8.4V氢电差不多,因身边没有,未测试)。

现综合模友意见,出货价如下:
10只起售,6.5元/只;20只以上,5.5元/只
这批货数量不多,出完为止。

因时间关系,目前只能申通快递寄送(申通快递,请到WWW.STO.CN查询您是否处于它所在的服务区,我用过它十几次,只要包装得当,没出现过问题,请务必事先打申通网页当地分公司的电话确认您处于它的服务区范围,以免出现发货延误麻烦,非常重要!),款到第二天发快递。
若您那里没有快递,也可以邮局平邮,但每周只能周六发一次货,请每周的周五之前汇款到帐即可。

运费:不论快递和邮局平邮每次均10元。
订货办法:发送邮件到dlutlwl@sohu.com说明订货数量,收货人地址/姓名/邮编/电话,另请务必说明是快递还是平邮等详细信息,我将在回复信件中给出汇款卡号,有信必复。

注意:请不要用论坛短信的方式通知我订货信息,订货以邮件为准。其他咨询可以用论坛短信或回贴。
重要:请各位汇款后及时发邮件通知我,邮件标题注明“已汇款---”字样,邮件正文说明一下汇款所在地地址,时间,购买数量,汇款金额,收货人联系详细方法(地址,邮编,姓名,手机或电话)

下面是前些天发的本电机的介绍信息:
=============================================================
近日搞到一小批廉价(低于N20金属刷尾电机市场价)全新拆机的N30碳刷尾盖电机,初步测试表明其功率扭矩适合用做小电直尾电机用。

电机本身带8T塑料齿轮(注意模数较原配齿轮稍小,故推荐用原配电机的铜齿轮),已焊接消火花电容,带2个安装螺钉(就好像天生为小电直设计的),只不过因保管原因稍微有些灰,见下图:

请看碳刷尾盖,看看里面的碳刷和尾盖内干不干净就知道是不是全新未用的货了。

再看看转子,硅片涂敷高温绝缘涂层,贵金属换向器,MABUCHI电机惯有的防磁泄漏环片,
尾盖上确实有M字样(和MABUCHI电机那个弯曲的M有些区别,未证实是否是MABUCHI生产的,不过做工和样子很类似)

附图为常见微电机对照表[来自5IMX]。其中N20就是常见小电直上标配的尾电机,其特点是寿命很短,据统计是电直上最易损坏的易耗品。N30规格就是本贴所示的那种类型。N30规格金属刷电机特点是耗电比N20要低很多,发热也低,寿命也因此比N20长,碳刷尾盖的N30电机寿命更是比N20金属刷的要长多倍!跟N30C和N60电机相比而言,因为N30和N20的轴径同为1MM,所配齿轮可代换,N20电机原配为铜齿轮,可直接安装到N30上多次使用;而N30C和N60电机轴径为1.5MM,所用齿轮不能跟原配N20齿轮代换,另购1.5MM轴径齿轮就不划算了。

优良的品质加上低廉的价格相信可以令模友再也不用发愁尾电机了

网友:
不是吹,确实好!

谢谢楼上,我马上联系,再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碳刷N30电直尾电机开始出货啦!■■

不熟悉的朋友可参考前几天发的征求价钱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E%B2%B5%E7%BB%FA

经过一个多星期来的初步测试,得到其基 ...

能不能给个电话啊...我要买30个.给他Email没有回话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碳刷N30电直尾电机开始出货啦!■■

不熟悉的朋友可参考前几天发的征求价钱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E%B2%B5%E7%BB%FA

经过一个多星期来的初步测试,得到其基 ...

联系不上呀,邮件发不了,你直接把号码发给我吧zhaojun-qiulie@163.com

网友B:
对碳刷n30电机感兴趣的朋友,请看原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请大家注意,现在这个帖子被转移到了下列栏目中: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R/C网络商店 » 其他商家信息发布区

电机目前有货,正常供应,请模友按帖子中的注明的方式联系我,谢谢。
因平时还要上班,接听电话多有不便,故一般需求信息请大家发邮件通知我,
我会很及时回复邮件的(一般不超过您发邮件的同一天),大家不用着急。

网友:
电机收到,多了2个。谢谢!

网友C(2006-07-03):
还有吗?华科尔4#机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华科尔4#机能用吗

没有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
smalleye联系不上,留言、邮件均不回呀,偶急着要10个

网友:
用过4200,确实低温长寿。碳刷N30也用过寿命比4200稍短,但价格实在货主人也不错。

网友:
用6200要上11.1V电池,温度很低!银刷的不建议买,寿命比碳刷短!

网友:
请问4200什么地方还有卖,还有碳刷的N30。

网友:
4200商城应该有的。N30翻翻帖子也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2006-08-07):
引用 网友B:
对碳刷n30电机感兴趣的朋友,请看原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请大家注意,现在这个帖子被转移到了下列栏目中: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r ...

  今天收到10+1个N30尾电机,装在我的丘比特2上,没任何改动连飞3块电池,非常稳,真是好东西。

网友:
N30银刷马达最好用,但寿命最短.我用的是从北京邮寄来的N30碳刷马达,120元22只,好用!!!

能告诉我你是在北京哪里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