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可靠的12V直流电源?

楼主(2005-1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脑的电源不错啊,老的AT版本的直接用不需要改。体积嫌大的话,买原装品牌机的拆机电源,体积小很多。

网友:
电脑的电源 好。。直接接上就成。。。自带风扇。。保证不会烧掉。。
嘿嘿 XXXW的应该够你用了哦
变压器嘛,体积跟功率成正比。你看看外面的1100转220的有小号的没哦。。。
大点量足放心哈

网友:
15块去电脑城买个AT电源就不错啊,黄色线是12V

网友:
开关电源有个毛病:带启动电流大的负载(正常电流不大)启动有点麻烦!而且要在输出端加大水塘(电容)来改善启动性能的话还必须使用高频电容;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变压器+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稳压管;你要12v的稳定电源可以用多几只7812并联,在稳压后面再并联大水塘,效果比较好,可以带动启动电流大的负载(如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倒是不需要带大负载的东西,只是一个可以12V 5A充电的充电器,只要输出12V 最大电流达到或超过5A就好!
电脑的电源感觉插上后风扇不转,应该是没有接通控制电路,不知道电脑的最大电流有多少

你的是ATX规格不是AT规格的吧,ATX的要在大排插里选绿色(很久没弄不是百分之百确定)那个孔与任一条黑色的短路才启动。楼上有人建议的AT的便宜又方便还能彻底关断供电。

网友:
微机上的电源不错!!好用不贵,尤其是二手市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是ATX还是AT的,反正有支持P4CPU的方型4孔插头。
不知道选用哪个插头的是12V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4楼不是说了:黄的+12V,最大电流起码在五六安培以上。红的+5V,橙的+3.3V,黑的0V(公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