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5-12-08):
新买的三叶36HR
发动机
,装上火头用手转动,感觉阻力比旧发动机的阻力还要小!这正常吗?知道的请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像气密性低点,一般选择新发动机选气密性高点的,但也有持相反观点。
你发动起来再看看吧。

网友B:
嗨.......我的OS--91都拧不动.

网友C:
有环的发动机一般压缩力比没环的底点

楼主:
那是不是磨合以后气密性就会增加呢?

网友D:
没问题 是这样
直升机发动机因为有活塞环 手转的时候气都从环边上跑了感觉没压缩 我前不久也买了一台还以为是坏的呢 其实没问题的 启动时转速高气来不及跑 启动后环受热膨胀密封也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