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螺距怎么调

楼主(2005-12-08):
刚买36# 推油门 到90%以上时飞机才离地,而且没有向上飞的趋势,好像能离开地面就已经尽力了一样,听说是螺距的问题,以前没有用过变螺距的,不知怎么调比较好?
还有就是
电机
飞了以后很热,大概有50度吧,这正常吗?
原配
电池
时间太短,还没有把微调调好就没电了,感觉好像36#机特别费电。(会不会是皮带太紧阻力太大?)
另外,36#改无刷怎么改,需要购买些什么配件。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原机到手时螺距都是设定好的了~
调整细处来增加效率,80%油门起飞算较正常(油门微调处于中点)
有刷驱动36#确实有点费力~你的飞了多长时间50度?要是从电池满电就起飞到没电50度以上都是很正常~(虽然电池容量有点小650Mah)
改无刷——最好380级无刷电机(KV2800~3200)无刷电调~没了~

网友B:
机机没问题,换无刷就可以了
无刷电调
无刷电机
聚合物锂电池
锂电池冲电器
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