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雕刻机朋友发点图片看看

楼主(2005-12-08):
本人也想买台作模型用请高手多多指教,是激光好还是机械的好他们区别在那里

网友A:
的看你要加工的才质了,激光的不能加工反光较强的材料!机械的加工范围较广!选取合适的刀头就好!激光的是非接触性的加工,聚焦在切割点,一般精度很高。机械的有电主轴驱动!!刀头回转切削材料!要受到震动,且削反力的影响!等等!当然,价格也有一定的区别!

楼主:
好高手再请教同等规格的是那种贵呢,如果想铣床雕刻机合并机,那要买多大的伺务机呢呢,电脑那快和丝杠都得用多少钱呢

网友A:
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建议最好去磁动力的雕刻机论坛参观一下!!!那里关于雕刻基地资料相当丰富!!尤其是老贴子!!假如要自己d的话,投资相对低!买成品机很贵的!卖小铣床自己改的话!处于精度的要求不同!修改处也不同!要看你的功用!不过除去电脑的投资外,机械方面的投资较高!较专业的可以脱机工作的控制板要上千元甚至更高!业余的也就一百多块!开环控制的话,步进电机.BYG86以上的都很贵!常用的BYG57新的不到一百元一个.二手的二十几元一个!!(通常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