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螺旋桨 ~~~

楼主(2005-12-08):
本人弄了一条20cm长的小船,很可爱,准备用双130电机驱动(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差速转向,请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桨合适?那么小的桨在哪儿能买到?
谢谢大家了^_^

网友:
不好找呀
我也想找那样的桨

楼主:
玩具船上会不会有?那造价就太高了~~~

网友:
自己按照大的桨缩小用塑料棒做一个,130电机的外径做到12毫米左右,螺距做到10毫米,就是按照玩具小船的作;
用刀刻,用不了多少时间,要想好作就拿ABS棒作,要想耐用就用尼龙棒,不过ABS棒就够啦!
俺以前上中学就这样做的,后来在模型厂也这样玩过!感觉还可以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
那技术含量很高啊,如何两只桨做的一样大?还要做正反桨~~~
ABS棒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_^

网友:
自己用罐头铁皮剪吧,可以的,我的90CM巡逻艇也是用罐头铁皮做桨.取材容易做工也不难,效果也不会很差.那么小的船,不用那么讲究.

网友:
我老家有啊,正好多一对正反桨,只可惜没办法给你啊!
我自己也拿不到,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弄了一条20cm长的小船,很可爱,准备用双130电机驱动(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差速转向,请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桨合适?那么小的桨在哪儿能买到?
谢谢大家了^_^

我有玩具船的螺旋桨,直径36mm 内柱5mm 内孔2.5mm的正反浆,只有黑色的,10元/套。(正反浆各一只。)

联系人:石明德
电话:020-88332283
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广州 95588 0360 21083 81039 石明德

招商银行卡号:广州 0020 01319841   石明德

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广州 95599 8008 14312 17512  石明德

网友:
我们老师那里好像有不少海狼号~那个桨就行~就是不知道我们老师让不让我拿~

网友:
用面粉捻一个,哈哈,开玩笑.

网友:
花四五十块钱买套导弹艇的模型!上面有备用的两个桨,而且一般都是正反桨.(必须是导弹艇或鱼雷艇的模型,否则桨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