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适合用镍氢电吗

楼主(2005-12-08):
如果能的话最好用多少V多少MAH的

网友:
高手可以,菜鸟就悬。

网友A:
没问题,重量控制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重量控制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重量应该控制在那里比较好

网友B:
我就是用的镍氢电池,9。6v800mha,ele900减速,可以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镍氢电池,9。6v800mha,ele900减速,可以吊机

兄弟飞的是什么机机呀?)

网友:
1+13d机和自制kt板机我都是用它来吊的。kt机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想爽还是用锂电,要是镍氢电池吊的爽还要锂电干嘛?

网友B:
镍氢肯定没锂电爽,其优点主要是便宜,而且经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肯定没锂电爽,其优点主要是便宜,而且经搞

这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