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真的直升飞机的旋翼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5-12-08):
请问真的直升飞机的旋翼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A:
现在应该都用碳素钢或者碳纤维了.

网友B:
"现在应该都用碳素钢或者碳纤维了. "
不懂装懂,受不了,主要用玻璃纤维,受力大梁采用玻璃纤维和碳纤维了混合铺层

网友C:
好象是蜂窝结构的

网友B:
蜂窝是填冲材料,基本不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