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测评辉盛2908-8外转子及新30A电调……

楼主(2005-12-09):
算下来收到这套电机电调也有三四天了,因为不是water之前答应的2409-18,所以一早准备好的平台用不上,重新张罗飞机和电池,就是这套:

这个30A的电调感觉象是18A“加法设计”改出来的,初看觉线细,后来看线芯也不小,够用吧。外观的东西我太不懂讲究,从来只要求够用就好,所以不说什么,立此为照,大家评议。

今晚心血来潮,还没做“桌面”测试,先解剖开“感官检验”一翻:

看不出道道,拿出辉盛40A/60A(MAX)对照,材料工艺当然后者好些,但价格后者也太高了,还有得等下一步测一下功能的差别,不看绝对性能,关注“性价比”!

电机也拆开了,绕线确实不漂亮,但对机加工件个人很满意了,关键是别抖别振就行,毕竟好飞才是硬道理

又试装机,螺丝位正好对上两颗,高度正好对准原机头罩的出轴孔,运气不错!电调的电源线顺便换了长的,再焊上了4mm的蕉插。

装得还行吧?

网友:
电调不是简单加法的,程序完全不同的,你高油门开机就知道了,设置和你的40A1样.
另外如果去掉BEC,这个电调可以跑5LIPO,只要你不要把电压超过25V就安全.
电调连续时候(注意冷却空气,有BEC)30A,瞬间跑个40A没有什么到事情,不要超过半分钟不会有什么大事情.
5LIPO的时候你用电池数量第1个选项就可以了.
PWM尽量使用8K.  16K和32的是给KV5000以上内转用的
进角你调整到15度功率可以增加不少.不过对于这个飞机,还是用1度.
注意你的电池哦,充满的时候有18V,BEC会保护.(16V),减些电池吧.2908-8在这个情况会超载,电流过40A了.建议你10CELL来飞.功率肯定够的.
2409-18的生产碰到些问题,没有办法及时送出,对不起呀,等好了,马上再发过去.

楼主:
谢谢water现身指教!
我本来就相信这个组合能上四串锂电,甚至想证明一下是否效率不低反高否,估计它的标称耐压是30伏,真正持续耐压会有18伏(5串锂电),就没想到是控制在16伏保护,我的镍氢改10串好了.
另外真上12串镍氢的话我不会上赠测的桨去飞的(可能近40A),考虑用原机的9*5桨,能把电流控制在30A以下才飞,还有打算给BEC上小散热片,给场效应管那面叠加一片显卡散热片,不是怕它受不住30A,因为测试过程很多时候在地面静态进行,负载比实飞大得多,散热条件又差得多.

网友A:
你这个塞斯娜是油动的吗?

看起来似乎有发动机架。

如果去掉机架直接装在防火墙上是不是更稳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塞斯娜是油动的吗?

看起来似乎有发动机架。

如果去掉机架直接装在防火墙上是不是更稳当呢?

这款塞斯娜是油电两用,stccs111最近跟我一样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为了操这个电鸡特地搞了这个大鸡鸡

网友C:
飞线,热熔胶,丑陋,乱七八糟。
12颗FET标30A,瞬间30A 吧,误导咱们模友。

网友D:
再上试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塞斯娜是油动的吗?

看起来似乎有发动机架。

如果去掉机架直接装在防火墙上是不是更稳当呢?

是不太稳当.
这是沧狼的油电两用机,原540减速组也是装在这个发动机安装架上的,防火墙比较软,再说垫在这引擎架上轴的伸出长度正好,不过还没定下来就这么装,可能会做个木座.

楼主:
见过没用过凤凰的电调,没有飞线,没有热熔胶,标称十几安的用到四五十安也没事,从这个角度讲"超值"了好几倍,但倒过来说,十几安的电调等于几个这种几十安的价格,又"贬值"了好几倍,性价比我不敢妄言,毕竟也有人认为软件上的某个功能设置已值回票价,而我的水平还停留在追求"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塞斯娜是油电两用,stccs111最近跟我一样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为了操这个电鸡特地搞了这个大鸡鸡

怎么会跟你一样见异思迁,我哪有那“本钱”啊:?我这不是被迫的嘛!water说2409-18“生”不出来,但看见阿州他们就装在一样的小3A上,驱8080桨啊,直让人

楼主:
FET的负载能力怎么算我实在不懂,与品质和散热条件是否有关呢?象进口的那样品质又好用料又足当然吸引,“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可惜价格“不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辉盛老电调低电压保护方式,那种咳嗽很容易发现,又不会因为突然没动力炸机

我也一直靠听咳喘声控制放电
但只能做三串二串选择,这套呢,我还指望它能在高电压显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上试飞图

分段测评嘛,一步一步来,先桌面、再地面、然后才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热熔胶,丑陋,乱七八糟。
12颗FET标30A,瞬间30A 吧,误导咱们模友。

明白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热熔胶,丑陋,乱七八糟。
12颗FET标30A,瞬间30A 吧,误导咱们模友。

你没有数清楚就说是12颗了, 15个呀
N驱动是7832*6 P是6679*9,这个是以前的30A的标准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ter现身指教!
我本来就相信这个组合能上四串锂电,甚至想证明一下是否效率不低反高否,估计它的标称耐压是30伏,真正持续耐压会有18伏(5串锂电),就没想到是控制在16伏保护,我的镍氢改10串好了.
另外真 ...

是BEC保护,但是电调还是工作的.电调是按25V设计的.用另外的小电池给接收机就OK了,拆掉BEC.

楼主:
对,早上是没看清楚你的提示。有点想把BEC去掉,因为很想上高电压,嫌碍事
不知道厂家能不能把BEC的输入电压做出可选的,如三串以下和三串以上两种,方便用户上高电压时降低其负荷,还有就是输出也做成可选4.8V或6伏,毕竟这个级别的机子很有可能有人要用到高速大舵机

请再提示一下这电机的效率点出现在偏前还是偏后位置?

网友:
对了,这个电调的设置方式有详细说明吗?

我没有用过辉盛30A、60A之类的电调。

网友F:
傻冒 你终于要用无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冒 你终于要用无刷了

难道这是什么大事吗?

我以前也用啊。

看需要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