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车床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12-09):
1、我们常用的无极变速小床一般用的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如果是交流电机如何控制其正反转?(我感觉是直流电机)
2、如果是直流(交流)电机采用什么样的调速方法?(最好有电路图)能够保证其在低速时有足够的动力。
3、变频调速一般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交流都可以带正反转

网友A:
厂家主要成本考虑,一般小车床都是直流变压调速的,,

改交流变频当然好,不过价格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主要成本考虑,一般小车床都是直流变压调速的,,

改交流变频当然好,不过价格太高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研究了几天,发现直流调速一般采用的是两种电路 :可控硅和PWM+场效应管

不知道哪种方式的电路更适合直流车床的调速!

不过好像用可控硅调速的更多一些!

哪位老大能给我提供一张 小车床直流调速器的图纸啊!谢谢了!

网友B:
几十元买个电动自行车用的调速器,管用,

网友:
请问

引用 网友B:
几十元买个电动自行车用的调速器,管用,

可调多少W?只有直流?我想给700W砂轮机调速。

网友:
自行车是36V的,电路差不较大,用不成,改也挺麻烦

网友:
自行车用的调速器,有12V,24V,36V,48V.很好用,

网友:
交流220V,700W砂轮机调速,用1000W调光,调速器(有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