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箱电源 -> 自制 12V 稳压电源的方法

楼主(2005-12-09):
当前大多数高级充电器使用 12V 输入,不能直接用家里的 220V 电源,在家中充电就是个问题。有一个替代方法是使用大容量电瓶,但电瓶自身也要充电,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而一个 12V 的稳压电源也价格不菲,不会低于 100 元。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利用电脑的机箱电源来搞 12V 稳压输出,这里介绍
到电脑市场买一个成色好的 2 手机箱电源,买 P4 用的,大概 30 元左右,注意电源上的标牌,12V 输出那栏相对应的输出电流越大越好,最好是 10A 的,大多数都是 6A 的,也有少数服务器电源是 18A 的,10A 的即可。如下图

下面说说电脑电源的输出线。不论电源输出的插头如何,掌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那就是黑线是地线,绿线是火线,黄线是 +12V,红线是 +5V,橙线是 +3.3V。把所有插头去掉,挑出一根黑线和那根唯一的绿线,它们短接在一起电源就启动了,否则即使插上插头电源也不工作的,可以自己用这两根线做个开关。再挑出一根黄线(电脑电源有很多这个12V输出的)和一根黑线,这就是我们要用的 12V 稳压输出了!很简单,做成你的充电器需要的插头即可。其它的 5V 和 3.3V 输出可以找出几组,用扎带捆在一边备用,有些灯的供电是这两个电压,比如一般LED就是 3.3V 的。剩下的线可以把电源盖打开(断电),在里面剪掉,否则电脑电源的输出线实在太多,都在外面就太乱,也用不上那么多。看看下图,黑线和绿线作了个开关,可以控制电源启动。黄线和黑线是 12V 输出,作了 2 组,弄了插头,另外一组上了那种舵机插头,以便长管脚的灯可以用。还有一组 3.3V 输出,我用来测试 LED 灯,很方便。如下图:

网友:
最大持续电流8A

顶峰(极短时间)电流10A

网友:
前几天在弄了个旧的世纪之星机箱才50块
想当年要300多

网友:
能不能用在电调电源直接输入呀?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早就在用了,12V ,5V, 3.3V,多方便啊。
可以直接接电调,输出电流大,又稳定,还便宜,旧的才20元。

网友:
用来做实验可能要改电源里的保护电路,不然瞬间启动电流过大时会一次性保护(电源断电,要重启),要改为电流限制型的(限制电流,但不会断电)

网友:
新的30-40都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