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谈大桨跟小桨的区别?

楼主(2005-12-09):
请大家谈谈推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大桨跟小桨的特性,比方抗风性,各自适合哪种环境?

网友A:
相同推力下,大桨转速慢,桨速低,适合3D及慢速机,小桨转速快,桨速高,适合特技机及高速机。实际上还跟桨距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和电机也有关系,KV1000左右的直驱电机11V 就不能用1047之类的减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推力下,大桨转速慢,桨速低,适合3D及慢速机,小桨转速快,桨速高,适合特技机及高速机。实际上还跟桨距有很大关系。

谢谢指点,另外抗风性方面大小桨有没有什么不同? 感觉小桨吹出来的风是一股比较细的风,这样会不会对安装角度等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另外抗风性方面大小桨有没有什么不同? 感觉小桨吹出来的风是一股比较细的风,这样会不会对安装角度等要求比较高?

抗风性和飞机有关,低阻高速型的飞机抗风性就好,高阻低速型的抗风性就差。高速机要配高速桨,低速机要配低速桨,呵呵,好像是废话。

桨的拉力和它排出的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拉力不是向后吹风产生的,而是桨叶的前后产生了压力差。不信的话可以看看那架胖胖的吉比,头特别胖,螺旋桨差不多有一大半被机头截面遮住,但是螺旋桨仍然有不错的效率。

网友:
对于吉比,真机在机头是有一圈气道用于散热的,所以并没有看起来挡掉的那么多。

另外,螺旋桨的根部作用小也是原因之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电机也有关系,KV1000左右的直驱电机11V 就不能用1047之类的减速桨

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办?

要看扭据的,大直径(24以上) 或厚定子(10以上)的外转子kv1000可以直驱1047,1147也可以
或者用内转子减速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