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ha)电池组放电电流能多少A

楼主(2005-12-09):
请问各位高手,用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ha)电池组放电电流能多少A,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用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ha)电池组放电电流能多少A,谢谢

镍镉吗?看牌子吧,如果是三洋四五十安都有

网友A:
900mha串联的最大也就1A多点,几分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0mha串联的最大也就1A多点,几分钟而已!

1A??? 请不要误人啊.

网友:
900mha*xC*串联数量=?A

网友:
放电能力是看电池品质,不是串联多少节电池。

浙江kan 1050mah的镍氢电池可以20C放电一分钟。

三洋的镍搁电池可以30C放电

楼主:
是吗,我有个锂聚合物充电器是用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ah)电池组作为输入电源,我想用电脑的at电源()12v5A)的代替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ah)电池组,不知可以吗.

网友(2006-06-02):
30A没问题, 30A的话 2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有个锂聚合物充电器是用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ah)电池组作为输入电源,我想用电脑的at电源()12v5A)的代替10节镍铬电池组成的12V(900mah)电池组,不知可以吗.

如果原来是用电池组做输入的话,充电器里应该有限流或恒流电路,因为镍电哪怕只一点点压降,电流都是相当可怕的,锂电是受不了的,只要输入电压相同就没问题,象我的ESK103A里面就有34063的DC-DC变换器,不过最好打开看一下,或者上个图看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