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 迪玛特台钻

楼主(2005-12-09):
想买一台台钻改铣床 正好今天在机电商场看见迪玛特牌台钻! 感觉质量不错!夹头是13的
电机
功率550瓦~ 要价4**多~ 不知道那位兄弟买过这个品牌的台钻!请问质量性价比怎么样? 还有我去买的时候应该怎么检测精度! 我有百分表 用不用拿表测试一下呀?

网友A:
是400多?还是4000多?400多的建议不买,没的搞头,精度也不高,我就上了当了

楼主:
就是这个!今天又去看了!这个是最大16MM的!售价750这是生产厂家的网站
http://www.dnd.com.cn/Exhibit/exhview1.asp?pid=96&companyid=1

网友B:
如果自己想入门,买个300元以下的玩玩就行了。选电机功率300瓦以上,松开主轴锁紧螺钉,用百分表检测主轴(钻深最大、最小行程)夹头(钻夹)夹持的检棒在手转动时径向跳动不超过0.05-0.10毫米(还需要用手左右摇晃主轴检测)即可。
超过的不要。

网友C:
别买,我有一个,后悔。倒是能钻东西,但是地盘太薄,重量轻,只能对付个小件。
放上个大点的平口钳就不行了。
DIY,需要加工东西可能各种各样,所以工具一定要好。
应该买个1000元左右的,贼结实的那种,没有可升降的平台的那种。

网友D:
看用途吧!!加工范围的却较小啊!!!

网友E:
这个东西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