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在停止后把油门一下打到底后,电机是低速转了一秒后 ...
电调在停止后把油门一下打到底后,电机是低速转了一秒后才全速转,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5-12-09):
我的一个3810电调很奇怪
在停止后把油门一下打到底后,
电机
是低速转了一秒后才全速转,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是这样.
试过其它的电调都不会这样(包括其它3810电调都不会这样),已经排除场效应管的问题,是电路的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无刷电调是啥型号?厂家是?
有些电调的启动时间长,你这里出现这种状况是很正常的!只有使用有相位传感器的无刷电调才没有启动停滞现象,但模型玩家都不喜欢带传感器的。没办法!

楼主:
是有刷电机用的电调,应该与启动无关的,是停车在打一半油门到最大油门都能感到电机是低速转了一秒后才能突然以正常速度转动,只要油门回中就会有这现象

网友B:
有没查电调是否有软启动功能设置,误开了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楼主:
该电调是底挡的东西,没有设置功能的.
哎,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