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大哥!关于发动机!

楼主(2005-12-09):
小弟是新手现在正在配油动的机器 各位大哥能给几个便宜的差不多的
发动机
么?小弟现在实在是搞不懂这么多发动机买那个核算 我也就先飞飞油动力的小飞机!
谢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A:
民工那里有,新的也不贵,飞固定翼用三叶就可以了。我的52也就三百多一点。13858999899 ,只是他的号码!

楼主:
民工那里是那里哈?能给个具体的链接么? 谢谢啦

网友B:
先定排量,再选发动机和飞机。
20左右的稳定性稍逊,但1.2m左右的翼展携带比较方便。40的稳定性更佳,但1.6m 左右的翼展……三叶、GMS都是不错的选择。手头宽裕、身边又没有老鸟,建议用OS的蓝精灵LA系列发动机(不带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