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来教我

楼主(2005-12-09):
我想在我的飞机上在装上(导弹),就是自己做的想冲天炮一样的东西,加上尾翼就成了导弹,就是不知道,怎样让飞机给(导弹)点火,各位大虾教教我,我的飞机是450
电机
的

网友A:
你是否试过用大电容放电的方式产生电火化来点燃可燃气体?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可燃气体的控制又会成为问题或许楼主根本就是用的固体燃料,而且对于电动飞机而言,可行性不大

楼主:
2楼说的是气体打火机吧

网友C:
用电子开关给电热丝(电筒灯泡敲破后的灯丝)供电就可以啦,只不过一个灯泡只能用一次;模型火jian就用的这种方法;

楼主:
电子开关是什么哟?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