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原创]☆菜鸟的第一架和第二架3D KT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12-10):
第一次做飞机模型!我就是喜欢3D!!!!我非要做一架!!!
第1架
8.4V-1000MAH电池(7X 2/3A)重约140克
舵机每只10克三只 30克
370动力组 40克
接收机 10克
电调 20克
总重260克+120克=380克

12月7日试飞,就直接摔了!!!!根本飞不起来!!!!晕!!!!!

第2架 BF-109
聚合物电池7.4V-1500MAH
3舵机
370动力组
接收机
电调

总重185克+78克=263克
还没有试飞!不知道这次可以飞不?

请大家指点!!!!!!!!!!!!!!!

网友:
BF-109很好看啊,看图纸时没发现,我也要做一架。

网友:
机头太长了

网友:
兄弟,这类型做来看还行,飞的化还是从练习机开始吧,以你的手艺应该可以做一架不错的

楼主:
请问老大机头长了会影响什么??

网友:
头沉...
还是照着图纸做吧..

网友A:
换个理电!重心调好!飞是没问题的,吊就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理电!重心调好!飞是没问题的,吊就难点

你的意思就是把机头做短点???
还有一个就是怎样调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把机头做短点???
还有一个就是怎样调重心???????

头太长是肯定的(首先不好看)
重心还是请猫兄进来说说好了

网友:
重心应该落在距离机翼前缘大约1/3的位置。

你的机头这么长,恐怕电池得放挺后面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一些成熟的机型。

楼主:
谢谢老鸟们!我会改进!!!
我喜欢BF109我决心要做!!!此机型其实在国外还是算成熟!!!

网友:
把动力组缩进去,缩到机头内。

楼主:
谢谢老鸟!!
关于重心是不是把电池和接收机放在那里??

网友:
主要是移动电池位置使重心落在正确的位置,因为舵机是不可能动了,接收机移动效果也不大。

楼主:
收到照办!!!!
老鸟你看我的这个BF109能飞吗???
聚合物电池7.4V-1500MAH
3舵机
370动力组
接收机
电调

总重 设备185克+机身78克=263克+其它17克=280克

网友:
猫兄反应真快!

网友:
好好调整下应该能飞的,剩下的看你自己的技术了。

楼主:
现在改进了鸡头!!!现在可以了不???

网友:
这个角度看不准,不过应该有些改善。

请3D高手来鉴定吧。

网友:
第一架主翼太靠后,设计不好
第2架设计要合理一些,但是做3D的话,副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