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东西怎么拆

楼主(2005-12-10):
差速器大齿
我买不到配件 打算拆下来拿去定做
谁知道怎么拆啊

拆到这那输出轴无法从大齿上卸掉了 没发现卡簧之类的东西

网友A:
哈哈,要是我的话,就拿掉上面的伞齿,用钳子夹一下,
然后大赤就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差速器大齿
我买不到配件 打算拆下来拿去定做
谁知道怎么拆啊

拆到这那输出轴无法从大齿上卸掉了 没发现卡簧之类的东西
...

谢谢袄 已经弄下来了

网友B:
哎,明显自己以前没装过车啊,这下好了,修理时碰了钉子,建议以后玩车都买散件自己组装,便于日后调整和维修.再说装车也是咱们玩模型的一大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明显自己以前没装过车啊,这下好了,修理时碰了钉子,建议以后玩车都买散件自己组装,便于日后调整和维修.再说装车也是咱们玩模型的一大乐趣啊!

你来了袄
我突发奇想
就是有钱了买个设计比较漂亮的车拿加工厂去照做一个全钢的
我觉得那京商双引擎挺漂亮
但是改完不能当悍马开了 当奔驰开

网友:
没必要改全刚的,会加重车体,使操控性下降,再说了钢一撞也会弯,却不容易回位,塑料有一等弹性,防撞性反而更好,还比钢的轻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要是我的话,就拿掉上面的伞齿,用钳子夹一下,
然后大赤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