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TA4我玩不转了,恳请大家支招

楼主(2005-12-10):
首先将配置说明一下:MTA4 S28,极限10%燃油,OS 8#火头。

今天下午打算磨车,拉了几下便拉着了,可是刚一把点火器拔下来车就灭了。后来把怠速调低了些,拔点火器后不会熄火了,但是只要稍微给一点油门,车子就灭。如果点火器一直插在车上,那么给大油门也不会熄火。主油针的位置是在预设值2.75圈的基础上又往外调了半圈。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头一次动油车,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你的火头是新的嘛???如果是新的话可能是现在天气太冷了!发动机需要暖车的!你就把点火器插在火头上20到30秒左右等发动机热了后就可以了!!!

楼主:
是新的,昨天买的。可是发动机都已经烫手了。

网友:
这明明就正常嘛 你也是北方的吧
带点火器多烧一会就好了

网友:
换个火头看看。

起动后不要马上拿下点火电。轰几下油门让气缸温度上升后再拿下点火电。如果在怠速下马上熄火,而在大油门时能稳住,则表示火星塞太凉,存不住热量。换个OSA3的试试吧,可能会好。

网友A:
也有这种可能,

引用 楼主:
首先将配置说明一下:MTA4 S28,极限10%燃油,OS 8#火头。

今天下午打算磨车,拉了几下便拉着了,可是刚一把点火器拔下来车就灭了。后来把怠速调低了些,拔点火器后不会熄火了,但是只要稍微给一点油门,车子就 ...

新机器比较紧,要把怠速调高一点防止灭车,如果你是头一次磨车,找个砖头之类的把车垫起来,让四轮悬空。风门开到约2MM状态下起动,着车后不要拿掉点火电,慢慢开大风门,如果发动机转速上升很快,开大一些油针,如果转速不上升反下降就关小一些油针,一直把风门开到最大,然后一直开大油针直到发动机以中速转而又保持不灭车,(转速稳定后就可以拿掉点火电了。)要随时跟据发动机的声音微调油针保持不灭车,这样磨两到三箱油就可以下地跑了,边跑边细调副油针。副油针就不写如何调了,太多内容了。有空用QQ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比较紧,要把怠速调高一点防止灭车,如果你是头一次磨车,找个砖头之类的把车垫起来,让四轮悬空。风门开到约2MM状态下起动,着车后不要拿掉点火电,慢慢开大风门,如果发动机转速上升很快,开大一些油针 ...

谢谢您的讲解,现在的问题是一加油就熄火,不管点火电在上面插多久,拔下来一加油还是熄火。不管怎么样,明天按您的方法再试试。

楼主:
还有就是怠速的时候尾气中几乎看不到白烟,而油门加大后(当然是在插着点火电的时候)会排出很多白烟,请问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富油了。收一点主油针。

网友:
就是富油的明显表现.

网友:
当然不正常了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怠速的时候尾气中几乎看不到白烟,而油门加大后(当然是在插着点火电的时候)会排出很多白烟,请问正常吗?

怠速时当然看不到白烟了,因为此时排出来的都是没燃烧完全的小油滴,你可以把手指放在排气口前面一点(不要接触,当心烫到),应当会看到喷在手指上都是油。明天照你目前这个油门不变,换个A3的火头起动,起动起来后就马上开大风门,然后再按上一贴的办法磨车。

楼主:
请问#8的和#A3的火头有哪些区别?

网友:
8号比较中性,A3比较热一点.

网友:
新车油针原厂本来就调的比较富油的。如你再放油针肯定就会富油了。

网友B:
希望今天和LZ磨车成功

调发动机真麻烦

有没有西安的高手帮帮忙,我请客,LZ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今天和LZ磨车成功

调发动机真麻烦

有没有西安的高手帮帮忙,我请客,LZ买单

这就是今天sonyes678同学干的好事,大家给我做主啊!!!

网友C:
才刚开始。正常的损坏。以后还多的是坏的地方。

网友A:
哇卡卡!!!

这是怎么地了,新车就变这样了??为了省宝贵的银子,开车要小心啊.
对了,发动机磨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这么快就骨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地了,新车就变这样了??为了省宝贵的银子,开车要小心啊.
对了,发动机磨的怎么样了?

昨天实在忍受不了调车时的巨大噪音和呛人的尾气,直接把车抬到模型店了,店里的师傅给免费调车.在更换了一个火头和调整了主副油针后基本正常了.最后的问题就是给稍大油门后(大约不到一半的油门时)还是熄火.我看不想富油啊,因为转速已经很高了,车子也跑的很快了(否则也不会撞坏).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调整就撞了.请问是不是贫油了?还是副油针调整的不好?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刚开始。正常的损坏。以后还多的是坏的地方。

理解万岁啊~~~~~~~

我和LZ都是第一次碰油车,没经验,LZ刚开始操控时还撞了一个大人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还好他们闪得快

原来都是玩海博星的,一下过渡到油车,反应不过来了,油门太灵敏了,加速太快

LZ的MTA4的第一次就让我给破了...

罪过罪过...

网友:
嘿嘿。玩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撞了人就不好了

网友:
俺也是 新买玩两天就挂了
视频看多了 也学人家暴力开车 结果舵机挂了
差速器也挂了

网友:
啥也别说了,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