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调速器可以接计算机上的电源吗?

楼主(2005-12-10):
也就是用拆下的计算机电源供电,计算机电源有12V,如果行的话用来做实验可以不用电池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好!计算机电源的动态性能很差,电机属于冲击型载荷,启动电流比较大,而计算机电源会自动限制,使用效果不好;你最好使用变压器加稳压电路的电源,而且输出端要加上大的电解电容(越大越好);

楼主:
采用开关电源可以吗?在电子市场有卖的那种外壳是网格状的?

网友:
我反正就这么用的

楼主:
请问suncxc,用计算机电源的效果好吗,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uncxc,用计算机电源的效果好吗,稳定吗?

只要电流不超标,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流不超标,应该不错

我试过的,电机正常工作电流远小于计算机电源的输出电流(马达空载),但启动电流过大,油门一快立马保护停电,只能慢慢推油,可以用,但不方便,限制大

网友:
用无刷好一些,用普通有刷的话的确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