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太大怎么办

楼主(2005-12-10):
图纸实在是太大了,A0纸估计正好,可~~那里去找这么大的打印机呀!!各位大哥是如何分割图纸的呢?autocad可不可以打开*.dxf文件?

网友A:
把它变成JPG格式的(
方法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cfandd
),用EXCEL的插入图片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教你个新方法,不用那么麻烦,比如1.5米*1米的,图中间画条线,去工程复印,那有大的机器,分开打,两张一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