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计算螺旋桨的推力

楼主(2005-12-10):
网上都是空模的螺旋桨推力计算,有没有船模的?

网友:
基本一样~计算螺距就行~
我们从不计算什么能产生多大推力~太理论~没有什么大必要~

楼主:
你测过螺旋桨的推力吗?

船模的螺旋桨推力一般能达到几牛?

网友:
这个我们没有测过~因为没条件~

网友:
在同一条船上,用盘面一样,螺距不同的浆来试船。哪只浆跑的最快,它的推力就大。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了。算!!!!太麻烦了,这一套用在模型上没用。

网友:
嗯~就是就是~

网友:
理论来说盘面比(螺旋桨桨叶面积/盘面积)越大推力越大
但实际上桨的实际效率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滑脱现象、空气拖带等等等等
所以理论值并不能完全决定实际效果
有必要把桨推力都算出来吗

楼主:
我想知道一般能达到多少牛,用常见的380等电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一般能达到多少牛,用常见的380等电机?谢谢大家了!

没有人测过~你要它干嘛?

网友:
路过,看一眼!没结果,还是得试一试

楼主:
我要用它来比较,心里有个数。

网友:
汗~看你要和什么比了~我个人觉得与其算这个心里有数~还不如看看别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