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ower pro 40A电调和亚拓400LF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2-10):
各位,请教一个关于tower pro 40A电调和亚拓450X原配400LF 2800KV无刷
电机
的问题:接上11.1V锂电和接收机后,电机按照如下规律循环鸣叫:3短1长----3短2长----3短3长----3短4长----3短1长。无论怎么推油门都不能启动电机,通电后静置一段时间再推油门,还是不能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接收机第3通道以
舵机
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
油门通道反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第3通道应该从遥控上反置一下?

楼主:
刚试了一下,果然是这个问题,呵呵,谢谢water!!!我的tower pro 40A,卖我240,是不是贵啊?

网友B:
展会上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