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fd3_64做成这样,推力能增加多少?或效率能提高多少?

楼主(2005-12-10):
外壳的虚线部分可以省略,利用机身的管道,以减少重量。
轴做成空心的,利用引射作用进行空气冷却,是不是也可以对轴承和涡轮有好处?
当然,加力是在必要时才开。

网友A:
这叫涡扇

网友B:
结构类似于涡扇!!应当考虑一级风扇的转速,叶片扭角对后级压气机的影响!!修改的当的话肯定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C:
可以肯定的是改善了散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