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fd3_64做成这样,推力能增加多少?或效率能提高多少?图!

楼主(2005-12-10):
把fd3_64做成这样,推力能增加多少?或效率能提高多少?

外壳的虚线部分可以省略,利用机身的管道,以减少重量。

轴做成空心的,利用引射作用进行空气冷却,是不是也可以对轴承和涡轮有好处?
当然,加力是在必要时才开。

网友A:
把fd3_64做成这样,就类似涡扇发动机,推力会大一些,效率不一定会提高,因为模型涡喷发动机的压气机级数少,压缩比低,燃烧室的工作温度就低,效率就低.这样改,如果最高转速不降低的话还可以,降低了就不行.还有,函道风扇的喷口不要有太大的喉缩,一点就够了!!你可以看看喷气客机的函道风扇结构!!

楼主(2006-01-26):
引用 网友A:
把fd3_64做成这样,就类似涡扇发动机,推力会大一些,效率不一定会提高,因为模型涡喷发动机的压气机级数少,压缩比低,燃烧室的工作温度就低,效率就低.这样改,如果最高转速不降低的话还可以,降低了就不行.还有,函道风 ...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06-03-02):
主轴空心????强度够吗?

网友:
涡喷的进气是这样的(如下图),由不需要制成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