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V3700的电机直驱6寸折叠桨是否可行?

楼主(2005-12-11):
请教一下,KV3700的电机直驱6寸折叠桨是否可行?

想飞滑翔机,原装用380电机驱动6寸桨,想换无刷,手头只有KV3700和KV4200的内转子电机(ELE 2000型),各位给出个主意。

网友:
不知桨距多少,11伏的话6寸还是用1800-2000左右KV的电机,7.4伏用3000左右KV也有不错的拉力

网友:
肯定不行。ELE2000KV3700直驱若用11V恐怕只能用4寸桨。你可以用钳表测下,只要不超过电机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可以。7。4V下你可以试下4530桨。

网友:
5*4.5的桨可以试试

楼主:
那位指点一下如果用3.33:1的行星减速器是否就可以带6*4.5的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指点一下如果用3.33:1的行星减速器是否就可以带6*4.5的桨了?

滑翔机和普通3D机的动力配置完全不同。
3D需要持续的强动力,而滑翔机需要很暴的短时间歇性的动力。
所以,对于0.9m-1.2m的滑翔机一般采用380直驱配6x4折叠浆,若改为无双则可以直接采用kv3000的2040直驱6x4折叠浆,绝对没有问题,对于1.6-2.2m的中型滑翔机,一般采用540直驱8x6折叠浆,若改无刷则可以采用kv1100左右的2908或kv3000左右的2847内转子加3.33:1的行星减速器直驱11x6或12x6折叠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指点一下如果用3.33:1的行星减速器是否就可以带6*4.5的桨了?

可以
3。33:1 6045 还能再大些 7032~7050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指点一下如果用3.33:1的行星减速器是否就可以带6*4.5的桨了?

用KV3000的内转子+3.33:1的行星减速器驱10x6的折叠浆是滑翔机的经典配置.

楼主:
谢谢几位指点。
鹰王你是在海甸公园飞吧!我也去过,就是没碰过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指点。
鹰王你是在海甸公园飞吧!我也去过,就是没碰过面,

是啊,周六周日上午我们都在那,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