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e-sky的介绍一下啊

楼主(2005-12-11):
我想买e-sky cp2 有用过这种机机的讲一下感觉啊。
是不是差?

网友A:
很灵敏,久了,虚位大,尾马达驱动的不好,还是搞台尾浆变距的好,上个好一点的遥控接收

网友:
很好飞,希拉.贝尔全效旋翼头,不用什么设置就可以直接用发射机进行IDEL模式进行倒飞。
很适合新手。不过对老手我觉得也很不错,至少摔下来坏得不多,比大电直的危险性小得多。

网友:
做工太糙,电子设备比华XX的好点,虚位简直大的惊人,本来螺距太小不好飞,用手拧下就又太大了,尾巴不稳,用木浆双桨严重

网友:
练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飞了,什么样的小电直都很好飞!问题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恒心去学会飞!什么间隙\虚位\只是难住不会飞的人,一旦把电直升到一米以上,都不是问题了!但要飞到一米以上,这就要有很大的耐心和决心去练习,练习,再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灵敏,久了,虚位大,尾马达驱动的不好,还是搞台尾浆变距的好,上个好一点的遥控接收

那不如用神蜓36

网友B:
对不会飞的人,36也不好飞!450X有人买了也摔得没信心了。

网友:
我有个ESKY小电直,飞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会飞的人,36也不好飞!450X有人买了也摔得没信心了。

"元帅级别"的人说的话就是有力度

楼主:
尾电机情况怎么样?

网友:
尾电机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合适的!

对于新手而言,一部机子的耐摔性非常重要!如果是轴传(甚至是皮传)的飞机,要是摔了,传动轴啊,齿轮啊,尾管啊,变距系统啊其中肯定会坏几样,摔一下破费不少,特别是新手,会经常摔的.我比较倾向于新手使用尾马达的飞机,因为摔机后除了尾桨外其他一般都不会坏,维护费用低.而且一颗好的碳刷尾马达寿命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短,价格又便宜.

还有一点,尾变距的飞机对于新手而言难调整,除非有高手带.

网友C:
尾电机的苦头我是吃够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玩玩!

楼主:
为什么啊?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的苦头我是吃够了!

是不是e-sky的啊?

网友:
E-SKY还是买老款的,新款的cp2太灵活,尾巴锁定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