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电机搭配!

楼主(2005-12-11):
搞了个黑鹰400,想用来练习倒飞,请问有这架飞机(36号,zoom400)的朋友,电机kv和小齿轮齿数怎么配合适?
我想用外传子的电机,效率高一些,现在准备450th,可是听说450th装到飞机上震动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现在有450th,400f,450gt,亚托430,可以选择,大家帮我看看哪个好?

网友:
我跟你说嘛  你先送我9X 我就跟你摆~~~~~~~~~

网友A:
我450TH装到zoom400上还好啊,没感觉什么震动.
不过要爽还是430L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50TH装到zoom400上还好啊,没感觉什么震动.
不过要爽还是430LF吧,

小齿轮你配的多少?
430比450重,大,黑鹰400这种尺寸是不是显得大了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齿轮你配的多少?
430比450重,大,黑鹰400这种尺寸是不是显得大了阿?

450TH配13T齿.黑鹰装430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的zoom400目前装的是420LF.
你的黑鹰是皮带版吗?可能得打磨那块铝合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TH配13T齿.黑鹰装430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的zoom400目前装的是420LF.
你的黑鹰是皮带版吗?可能得打磨那块铝合金啊

1。什么铝合金啊?为什么要打磨呢?
2。你用450th配套13齿,动力感觉如何?飞3d动力感觉够么?
3。420都说发热量太大,效率低,装上去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什么铝合金啊?为什么要打磨呢?
2。你用450th配套13齿,动力感觉如何?飞3d动力感觉够么?
3。420都说发热量太大,效率低,装上去不合适吧!

1.升级皮带后,用来抬高尾管和固定压带轴承的铝合金. zoom400不打磨用亚拓的齿轮会卡到,打磨过就好了.如果能找到扁一点的3.17齿轮就不用.
2.动力挺不错的,能不能3D不清楚,因为俺不会,没试过
3.420效率80%,和一般内转子差不多,但是是外转的,散热好,怎么说温度也要比内转的低

网友:
楼主黑鹰400 3D飞行要求主桨转速2600以上,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www.rchome.com.cn/dispbbs ... p;ID=518&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