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马达的铜齿轮怎么装上去?

楼主(2005-12-12):
买个不带齿轮的尾马达,从旧马达上拆下的铜齿轮如果硬敲进去,会把马达的后盖顶坏,请问大家怎么装齿轮啊,拜托了

网友A:
烧
如果孔差的不多的话,把铜齿轮加热即可,不过要以后取下来就难了

网友B:
轻轻的敲,不会顶坏的。或者反过来,把齿轮放下面,马达在上面,轻轻的敲马达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