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尾管为何老是左右摆动?

楼主(2005-12-12):
我是401+hs56舵机+3810控,飞机是450xl普通版,无任何升级件,飞的时候尾管老是左右摆动。关键是摆动没有规律,有时一点摆动都没有,而更多时候摆动很大,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401+hs56舵机+3810控,飞机是450xl普通版,无任何升级件,飞的时候尾管老是左右摆动。关键是摆动没有规律,有时一点摆动都没有,而更多时候摆动很大,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吧?谢谢

典型的陀螺仪感度过高。。。把感度调低点实验下

网友A:
想知道楼主的敏度现在多少,我也是401+3810,现在85!有时候也会出现追尾,不过我觉得好像是由于机械部分造成的,和楼主讨论一下

楼主:
感度大至95,小至0都试过,都不起作用,还是左右摆

网友:
那肯定不是敏度的问题,估计是你机械部分不顺畅的原因,你是不是把拉杆放在那个平衡尾翼的槽里面了?

楼主:
放在里面跟放在外面都试过了,还是摆

网友:
小龙表示听你的话,喜欢你,所以摇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楼主的敏度现在多少,我也是401+3810,现在85!有时候也会出现追尾,不过我觉得好像是由于机械部分造成的,和楼主讨论一下

请教:“追尾”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的朋友好!请教可不敢当,我理解就是尾巴会出现追踪,摆动的现象,应该是密度太高了,或者尾巴的机械部分不顺畅造成的!具体的调试方面楼主可以请教请教老王,我可是从老王那里学了好多,受益匪浅!

网友:
应该是尾桨控制部份不顺畅造成的。我以前也出过这事,怎么调都摆,后来搞顺了就好了.

网友:
很可能是机械部分,看看尾桨是否对称,尾桨夹锣丝是否有松动....

网友:
应该是尾浆传动部件(皮带或皮带轮)有跳槽的情况,试着紧一下皮带

网友:
同问题想看解决办法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尾舵机速度不够,你可以把尾舵拉杆拿到较外面的孔上试试

网友:
主要是尾舵机的速度不够,看看401的说明书要求要用高速型数字舵机,我的以前也是这样,现在好了!

网友:
长知识,为我以后买XL又添了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