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324N的电路

楼主(2005-12-12):
我在手机旅冲上拆下一个LM324N和7个白色发光二极管
查了一些资料LM324N是个电压比较器
我想做个12V锂电的电量检测器,最好把拆下来的发光二极管也用上,二极管接3V的时候已经正常发光了
求高手们给画个电路图和详细器件说明
网上找了这么个图,但是需要恒定VCC做比较才可以测电,怎么办啊?
送大家个免费查各种IC资料的网址
http://www.ic-on-line.cn/search.asp

网友A:
感谢,你提供的网站非常有用!

楼主:
不用谢,你帮我把电路设计好可以吗?或者讲一讲关于电路设计

网友A:
电路设计我不太懂,我记得有的手机充电器就是含一个电压监测电路,
LED来指示电压的啊

网友B:
LM324不就是一个四运放IC吗!

楼主:
对啊,内含4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C:
我也是一知半解,这个四运放起比较作用,既然比较,就需要增加设计一个恒压源.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虽然都是检测电压,但是检测锂电和镍镉的电路是不一样的,X飞模型卖的78元的电显说能显示镍镉与锂,我非常怀疑.
我是做电视摄像的,我们的摄象机背挂的电池,以前都是用镍镉,摄象机液晶有检测显示;后来换了9000mAH的锂电,检测显示就不准了,无论电的多少,都是显示满的.

楼主:
主要是锂电与镍镉电池的放电线形是不同的,就跟冲电电池与碱性电池炭锌电池线形不同一样

网友D:
lm324就是5楼说的四运算放大器了。没有什么电压比较器的,用这样的东西做出来的电量显示虽然精确,但是需要衡压源,可是供电的变化有不能达到衡压源的输入电压要求。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简单的线路就可以做电压指示了。没有那么精确的必要,而且电路简单了,耗电也自然少了。可别让电压检测再一起用那本来就不够用的电啊。

网友B:
四运放IC有好多,324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常用于一些低档的音响电路!拆开你家的DVD就保证能找到一颗二路或四路的运放IC!一般电子市场都有售,大约是RMB3元钱……

网友D:
我倒,你要说这个干什么呢?呵呵,我这里lm324,ne5532都是一条一条买的,呵呵所以他用在那里我很清楚啊,可是怎么说也不用在飞机电压检测上用这个的,呵呵。
不过真的是抵挡的小音箱,应该用lm358直接驱动的,而现在抵挡印象的前置放大也都用5532起码的了。呵呵,lm324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现在的dvd里边能看到的应该是5532哦,而且是在A/V输出的A输出上的哦。呵呵。
不过你既然懂电子,那我告诉你个方法,你去试下吧,12v锂点是3串,那满电是3.8*3=11.4v,终止电压是2.8*3=8.4v,你应该将你的电量显示前加一极用lm324做的伺服电源,将整个电压检测电路的比较电压控制在8v左右,就ok了,明白了没?

楼主:
恩恩,谢谢。你有没有QQ啊??或者QQ群什么的??留一个,我想跟你学

网友E:
用TL431作一基准电压不就成了!

网友A: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的,用几个稳压管加发光LED就行了!

网友D:
呵,tl431也来了。要不弄个升压模块,然后用双运放做伺服型稳压电源,在用电压基准tl431输出基准电压配合324两只公8级电量显示如何?
14楼所言极是啊,根本不用如此复杂,各位要知道,直升飞机上的电本来就不够用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