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2终于到了!首航撞墙一次~~

楼主(2005-12-12):
第一次买航模!!
我在5IMX潜水很长时间了,由于工作和经济等原因一直没购买自己心仪的模型。昨天晚上一冲动在网上买了E-SKY的LAMA2~~现在模型已经发出来了,估计明后天就能到~~现在我是既激动又不安啊,以前一次也没飞过,各位前辈给点忠告吧,都需要注意点什么啊?
电池
还用激活吗?第一次飞屋里多大面积够用啊,真的又激动又无助啊~~,拜托大家多多指教了,过后我会上照片的
经过5天的等待我的LAMA2终于到手了!!迫不及待的开箱,拆包装,看了看说明书,开始对电池充电,jackyzh
事先提醒我不要对电池过充和过放,于是一开始很小心,不过发现说明书中的充电指示介绍跟实际充电不一样!郁闷~~本来就第一次买航模,很紧张,这回只能自己摸索了,把变压器都插好后,说明书提示说会红灯闪烁,结果是红灯常亮,接上电池后,绿灯量起,跟说明书说的一样,充电开始了,于是我就像小猫看老鼠一样蹲在墙角等绿灯熄灭(因为说明书说绿灯熄灭表示充电完成!),结果30分钟后确变成了,红灯常亮绿灯闪烁!晕倒~~试探着摸摸电池,一点也不热啊~~(跟先前一位大虾说的不一样:(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充好了,反正就拔了~~
LAMA2的电池托架是软塑料的,把电池插进去,开始往飞机底下挂,一开始手很抖,生怕把我新爱的LAMA2给捏碎了,结果用了20分钟也没挂成功!!仔细观察发现,LAMA2的电池比欲留位大!!具体点说就是要长出一些来,后面卡在尾杆的下面,前面卡在塑料罩的下面,总之怎么的也不可能挂上,这个问题真是我没想到的~~~大家要是有什么好办法请一定告诉我,最后我只把托架后面的两个挂钩挂上了,前面的用一跟细线直接连电池一起帮在飞机底下了~~
插上电源,飞机里的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打开
遥控器
,飞机里的4和1混控出现绿等闪烁,一会变成绿灯常亮,可以飞了!!不过我还是挺沉着的,嘿嘿,我记得以前看帖子说要保证没有双浆出现,于是慢慢加了点油门,旋翼开始转动,本来以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没有双浆呢,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太容易看!转快了好象没有,转慢了好象有点~~是不是跟塑料浆有关啊,就当是没有吧!飞!!!
把LAMA2放在我办公室的中央(地方应该足够大,至少比录象中的那个屋子大多了),一点点加油门,飞机开始有震动,好象是起落架不平造成的,拼了!继续加!
电机
的声音频率越来越高,跟真直升机起飞的声音很像啊,哈哈,兴奋!!再加点,飞机开始头向右转,并且开始往后倒推!!各位!这个正常吗?我听说往一侧转是正常的,可是有倒退这个现象吗?一开始以为是电池位置不对,重心有问题,简单调整了几下后还是往后推,只能靠往前推杆矫正~~于是就这样我的LAMA2在地面上没什么规则的滑行了好一会,最后决定让她飞起来!
油门加过2/3,飞机开始离地,再加点,上升率就迅速增加了,一下就要到日光灯管那么高了,于是就减了两格油,结果~~~又以很高的下降率跟地面接吻了~~就这么转了一会后,我的LAMA2终于跟一面墙遭遇了~~好在当时是在地面滑行中撞上的,只把平衡杆撞掉了,现在又安上了,真是庆幸啊~~
我发现飞机飞起来后也有同样往一个方向偏的情况,这个怎么调整啊,还是就是这样的啊,总结下,往后,横向往右,机头往右都偏过~~
我现在正在给电池充电,一会再飞一次!祝自己好运吧,阿门

网友A:
油门一推,飞啦

网友B:
这个很容易飞的,我也想买一架啊

网友C:
lama2比较好飞,把电池充足,稍做调整就行,降落时要注意,不要“野蛮”降落,脚架和尾架受冲击很容易坏。

网友D:
LAMA2很好飞的,如果是锂电,去翻翻老帖子,锂电很娇嫩的。不要过充,也不要过放。

楼主:
谢谢大家!!!飞机到了后给大家看看,呵呵

网友E:
恭喜楼主马上就可以亲自驾机了

网友F:
第一次最好不要在家飞啊!!最好找一块空地飞,家具也免遭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我更心疼飞机~~

网友B:
写的很生动啊,呵呵。你那些毛病应该是还需要调整机器吧。我试飞过,一推油门,直直地就起来了,很稳。哪位老大来指导一下啊。过两天我也想买一架来飞

网友H:
你电池盒可能是前后的位置反了吧?反了就不能挂好了,你或者拍些图片上来看看,原装电池是可以很好地安装好的。起飞前最好是除了油门摇杆的微调在最下方以外,其他的摇杆微调都应该在中间的位置,等机子离地后在看情况再调整微调,使它不再前后、左右运动,而机头对的方向就要你操作左边的尾舵摇杆来进行控制了,

楼主:
哦,我这几天就上几张图片让大家看看,不过昨天晚上LAMA2又大撞了,我买了101胶水,等我粘好了再来吧~~

网友I:
不错的机子,不知道什么价格呀

网友B:
原帖由
梨花剑雨
于 2005-12-22 01:29 发表
不错的机子,不知道什么价格呀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J:
是他稳啊 .

网友K:
lama四通道 是不是只能上升 下降 左右转和 左右侧飞 不能 前后退的?

网友L:
我的严重左旋,是否要调陀螺了,怎么调?谢谢!

网友L:
我的一推到全油门灯就变红了正常吗?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M:
我玩LAMA的一点感觉。
首先,千万别拿它当玩具。第一次玩的时候最好找有直机经验的或玩过LAMA的在旁边指导一下,这样更容易上手;否则很容易摔坏,特别是没有飞行经验的新手而言,特别容易一旦碰到不太稳定的机子感觉很难控制一点点失去信心。
其次,这机子得碰“点”,哈哈。有的拿来就特别稳,即使新手只会油门的找一个空的地方也能悬起来。有的就需要调感度和微调,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和玩过的了。自己也可以调的,俺一会再说。
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想摔,千万不能急,一步步来,照着学直机的步骤来。还有练的时候最好有一个大点的场地。

网友:
回答几个问题。

--全油门灯就红的情况俺也碰到过,一般都是在电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刚充好的电,全油门灯就红俺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找商家吧。
--严重左旋肯定得调感度了,感度的钮顺时针是减小感度,反时针转是增大感度。增大感度会使尾巴更稳定,但得一点点的调,调大了会让尾巴抖动的很厉害。每次调完感度要相应的调发射上的微调;不行的话再调感度,然后再调微调。
--这个四通道的机子可以前进后退,左右侧飞,左右转。飞个航线没问题。3D就别想了。
--飞机修理的话机上黑色的部分用502可以解决。白色的部分听商家说应该用AB胶。但俺现在没粘过。
--机上最容易坏的而且影响飞行的部分就是主旋头A了,再有就是旋转头。大桨就不用说了,但如果每次都有大地方玩的话大桨损失也是非常小的。

网友M: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俺到现在玩的都非常爽的,现在已经在家里练航线了,不过备用大桨已经换上了,哈哈,家里地方小,老打桨。
希望大家都能爽玩,所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贴出来,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指点啊。
俺也是从没玩过直机的新手,而且机器到手也不是非常稳定,后来自己调的。

对了,调完感度微调试机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地,在地面看机身的趋势来调,这样损失最小。电池的位置自己感觉吧,有的时候位置不好对飞行也有影响的,找对重心就好了。
还有这机器太轻,地效影响非常大。不要在靠近墙或其他物体的地方起飞,很容易因地效一起来直接就碰上墙的。
刚开始学的时候最好要找无风的地方。练好了可以在室外练练啊,哈哈。我们前几天就在室外玩过,更爽啊。不过风大一点就不要玩了,损失太大,哈哈。

网友:
呵呵,基本一样的感觉.补充一点调陀螺的时候一定要断电调试,再通电测试,要反复好多次的但是不能怕麻烦啊!找大的地方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应该无风或微风,无风或微风的时候,室外练习最好了,地方大啊!
还有象我一样加上练习架也是很不错的,绝对的损失减到最低.上练习架的图稍后上,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更心疼飞机~~

网友(2006-01-21):
往后退也是正常的现象!只是你没调节好舵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俺到现在玩的都非常爽的,现在已经在家里练航线了,不过备用大桨已经换上了,哈哈,家里地方小,老打桨。
希望大家都能爽玩,所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贴出来,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指点啊。
俺也是从没玩过直机的新 ... [/quot
。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一架 飞飞很好玩,玩了两次主旋头就打掉了, 请问各位兄弟,?飞行高度半米以上是否好控制一点?谢谢

网友:
我买了一个lama2,遥控器各个微调都在中间位置

为什么,就是不能平稳起飞,总是不时右倾,就是左倾,有时候还是自己前进或者后退,怎么调整呢,郁闷死了,请教

网友:
上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ESKY 的lama2是国人现在最适合新人玩的同轴双桨小电直,稳定性很好,杀伤力也不大所以安全系数也很高,我比较喜欢,也佩服国人终于自创品牌自己生产模型了,以后大家都方便了呵呵

网友(2006-03-06):
不知道LAMA2可以飞多高啊?遥控有效距离多少啊?
如果我是在我家里阳台(7楼)把飞机往外面飞的话,高度如何算啊?算7楼的高度?

网友:
我飞过最高5层楼,没敢再飞得更高。
你从7楼往外飞,估计会往下掉的,把油门开到最大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高度的,而且lama风大会不稳,到时候失控可别后悔。

网友N:
有点晕。在7楼,室内飞的时候不会掉;往室外一飞就会往下掉?假设完全没风的前提下。呵呵,高度是怎么影响飞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lama四通道 是不是只能上升 下降 左右转和 左右侧飞 不能 前后退的?

那是三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点晕。在7楼,室内飞的时候不会掉;往室外一飞就会往下掉?假设完全没风的前提下。呵呵,高度是怎么影响飞行的啊?

你可以从2、3楼往下飞试一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呵呵,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吧,在高处飞容易下意识地收油,我在九楼天台上试过,的确是往下掉的。

网友:
刚刚入手LAMA,正在学习中,感觉刚开始就是不能超过半米,除非是特别宽阔的地方,飞到2层楼高,下来时候只要注意控制油门是最关键的,其次就是刚开始周围最好没有建筑物,否则飞高了,不会控制方向,很容易撞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