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今天实测的螺旋桨推力数据

楼主(2005-12-12):
这是我今天实测的数据:
马达:ELE1000 KV4000
电调:辉盛15A
减速比:4.7:1
电池:9.6V(8cell Kan nimh),7.4V(2cell Li-po)

         9.6V推力(克)7.4V推力(克)
螺旋桨   半油门 全油门 半油门 全油门
1147GWS   508    550    368    405
1147皓业  488    517    281    386
1047GWS   480    526    256    377
1047辉盛  372    512    298    339
9070皓业  368    402    263    298
8060皓业  312    350    174    245
7060皓业  203    276    166    196

大家有用的就参考,没用的就拉倒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转速和电流!!!

网友:
有人测试了ELE900吗,不知这东西性能怎么样,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转速和电流!!!

设备有限啊,呵呵,没有转速表和电流表哦...

无刷电调最高才支持15A电流,所以电流肯定在15A以下喽。

网友:
我的好像就是900的,用着感觉不错啊

网友:
有用呀,对挑选合适的动力搭配非常有用,怎么能说没有用?
非常感谢SZC的试验!
我看和bell发明电话的试验也差不多了,^_^....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今天实测的数据:
马达:ELE1000 KV4000
电调:辉盛15A
减速比:4.7:1
电池:9.6V(8cell Kan nimh),7.4V(2cell Li-po)

         9.6V推力(克)7.4V推力(克)
螺旋桨   半油门 全油门 半油 ...

你的电机是不是EMM-1000?如果是,我的和你一样,我的KV5400,我用11.1V的电池空转两分钟,电机就热的到手不能摸的程度,我一直没敢使用,害怕烧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不是EMM-1000?如果是,我的和你一样,我的KV5400,我用11.1V的电池空转两分钟,电机就热的到手不能摸的程度,我一直没敢使用,害怕烧掉!

ele 1000 不是普通的2030
是2230有槽电机,扭据远大于普通2030电机,并且壳体整合散热片,还有前后盖的大面积通风口,真款电机长时间运行在十几A电流也不会很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le 1000 不是普通的2030
是2230有槽电机,扭据远大于普通2030电机,并且壳体整合散热片,还有前后盖的大面积通风口,真款电机长时间运行在十几A电流也不会很烫的。

内部结构、尺寸都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散热片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不是EMM-1000?如果是,我的和你一样,我的KV5400,我用11.1V的电池空转两分钟,电机就热的到手不能摸的程度,我一直没敢使用,害怕烧掉!

你的EMMKV5400上11V太强了吧?我的ELE KV4000,看你配什么螺旋桨了,我这个11V配1047全油门也就刚刚烫手。

网友:
我想了想,我是空转,没有带桨所以产生的热量没法带走,就会很热。这个电机做2236讲还不错,和普通的2030差别很大。但是我在质疑他的效率,没有带负载不应该产生那么多热量!况且这款电机已经在ELE上没有买了,估计销售情况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有限啊,呵呵,没有转速表和电流表哦...

无刷电调最高才支持15A电流,所以电流肯定在15A以下喽。

谢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