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外对GY400陀螺的评价。

楼主(2005-12-12):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444052
居然是PG-03装了个新壳,晕倒。
下面的老外的帖子也懒的看了,边看边查字典累死。

网友:
太夸张了吧,不是号称有GY401的性能吗,晕
竟然还卖这么贵!

网友:
传感器和GP03差不多。基本上目前几款经济一些的陀螺都是类似的。 多出来的部分是处理器,用来做锁尾补偿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只要是使用压电晶体陀螺传感器的陀螺仪,传感器部分都是相近的,仅仅是传感器的性能高低而已;关键的是处理电路和微处理器部分,锁尾补偿得软件是核心部分;

实际上“锁尾”功能在陀螺仪上只是用软件补偿来模拟的;如果要做到真的姿态锁定,最可靠的使用姿态传感器,这在一些军用设备上用得多,价格太高啦,目前见得到的都是用电动转子做的。。。。

网友A:
GY400是COLCO生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400是COLCO生产的吧?

不是。CLOCLO也确实出了一款陀螺,型号也是400,其新款4通道电直配的那种。但是是普通不带缩尾的压电陀螺。而这个gy400是缩尾的。因此可以断定绝不是PG03换了个外壳那样简单的事情(PG03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缩尾的)

网友B:
俺刚买了一个,还没试呢.

网友:
快试一下,给大家说说

引用 网友B:
俺刚买了一个,还没试呢.